求解GA-M52L-S3触发问题

楼主(2016-11-05):
技嘉GA-M52L-S3不触发,测条件发现在是IO坏了,换了能上电但是跑码CF,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几个还是一样,论坛上说CF是CMOS电路问题,我就去查,一看32.768晶振都不见了,以为是没有,打开图纸看是有的呀,而且板上那个位置还有两颗谐振电容,不管了先找个换上去,没想到就亮机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32.768没有也能上电??求解   随手附上备份的BIOS和图纸,这个是RVE1.0的.

chinafix.com.cn迅维网_GA-M52L-S3 REV 1.0.pdf

BF GA-M52L -S3.zip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还修啊,我也想知道,晶振没有怎么会上电呢

网友A:
我猜是  英特尔平台的 rtc电路不正常 会影响上电  amd的 rtc电路不会影响不上电  但会影响不跑马 或者挡代码

网友:
AMD的板吧  跟英特尔的不一样吧

网友:
这样的板子不好修啊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3楼回答正解把

网友:
AMD主板32.768晶振不参触发电路,一些不跑码,挡代码问题可能会由它引起

网友:
CF   确实是CMOS电路,,不过你也只能查RTC   CMOS在桥里,,,,加焊咯

网友:
没 竞争 还能触发 这是啥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  英特尔平台的 rtc电路不正常 会影响上电  amd的 rtc电路不会影响不上电  但会影响不跑马 或者挡代 ...

理论不过关没办法,还好论坛有人肯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不过关没办法,还好论坛有人肯分享经验

我也是猜的

网友:
因为这个是AMD的板子。要是INTEL的肯定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