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求山寨康佳32LED数据bios

楼主(2016-11-05):
一个山寨 康佳32LED的电视机,,,主板是 MV59XS03.S02  屏幕是 HV320WX2-262

网友:
是V59的板子吧

网友:
直接找V59的数据U盘可以升级。

网友:
工作电压正常吗?

网友:
工作电压正常

网友:
去淘宝网买一个就可以

网友:
或者买一个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这个板号也很少见到

网友A:
有可能  灯管有问题哦  看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  灯管有问题哦  看看是不是暗屏

灯管好的,能量的,就是数据问题拉,我用测屏仪屏幕是好的,,现在确定是驱动,就是找不到这种固件,V59的定制的板子,通用的不行的。。。。。我不是小白。屏幕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还是知道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