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48 低分屏改高分屏 改线路

楼主(2016-11-05):
      Dell 7548  15寸笔记本  CPU是I5 5200u  客户摔坏屏幕后 到我这里来维修 说 这个机器是低分屏的1366x768  想换成2K高分屏1920x1080的  或者是4K的  客户说他这个机器是低配的屏幕也是低分的   而且这个机器有高配版的  高配的都是2K的或者是4K屏  但都是触摸屏版的 客户很想把屏换了
   首先拿到机器拆开屏幕   看了下 屏型号N156BGE  是edp 30针小接口 是1lane 单通道 某宝上查了触摸屏的屏型号LTN156FL02-L01 是40针的 所以光换屏和屏线是不行的了    然后又下了这个机器的图纸看接口

其实这个机器是预留了高分接口的所有信号通道 再看主板上的原件也都是有的   那么就是说明这个机器是可以改高分屏的     但是我换上高分屏1920x1080的屏幕不显示  一时陷入了困境当中      我就仔细排查了一遍 终于发现了问题  高分屏15.6 小接口30针 edp 2lane 是通过2个通道传送屏信号的   但是低分的15.6 小接口30针 1lane  是单通道的 所以应该是少了1对数据线   对应图纸应该是屏接口的21 22脚位  然后再拆开屏线发现21脚22脚  是空的 根本就是没有连接

我立马从旧的屏线上剪了2条数据线接上  对应2头连接成功后插上屏显示成功

分改高分成功 ! 有兴趣的同行可以吧剩下的4条线接上  应该就可以换上30针的4K 的屏幕也是可以成功的 。写不对请大家指出

网友:
高手,想知道,搞到钱不

网友:
还有这样的牛人,我真是服了。

网友:
技术活 钱肯定要到位 不然白忙活

网友:
希望大家以后改高分屏有帮助

网友:
高手哇!  想知道怎么收费

网友:
不敢想象  哪天遇到这样的客户的时候 我再研究研究 因为没有机器 只有理论是不行的,得有“实验工具”

网友:
大神的焊接技术,牛!!!!!!!!!!

网友:
本人感觉高分屏,什么都太小了。看着眼睛会累的把?不过改动方法楼主真的很棒了。

网友:
改的方法楼主真的很棒了 学习了 下次碰见这样的试试

网友:
表示图纸上很多英文看不懂,咋办

网友:
牛掰了  这不好改

网友:
牛人啊,怎么说来,换高分屏线,应该可以直接上高分!对不对?

网友:
这么小的位置,不知楼主是怎么焊的,刀头的烙铁头不好下呀。上次有屏线客户自己扯坏了,想帮他焊好,不好下烙铁就放生了,一根新的要两百多还买不到货。

网友:
见识了 ,666666666666

网友:
怎么有点都看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