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了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楼主(2016-11-06):
相信论坛里有很多同行都有被“电”的经历,有些是不小心,有些是不懂强电,好在都是只是吓了一跳,没有酿成大祸,也许酿成大祸的也就没机会来发贴了。有很多电脑同行可能都没真正学过强电知识,本人不才,做电脑之前做过几年专业的电工,了解一些强电的常识,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们指正。
       所谓的“强电”,是人们口头语,大概是指超过人体安全电压以上的电压。一般国内的常见的低压电,有220V和380V,220为一般民用电,380为工业用电。220V和380V有什么关系呢?简单说一下,从最后一个变压器出来的,一般都是采用三相四线制,就是三根火线一根零线,一般民用的,就是用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理论上为了安全还有一根地线,但多数没有),三根火线中,任意一根与零线的电压就是220V,而任意两根火线的电压就是380V,220V叫相电压,380V叫线电压,线电压=1.732相电压。
       在工业控制柜中,一般来说,电源线的颜色是有标准的,红黄绿蓝,红黄绿一般为火线,蓝线为零线,有的直接接在柜体机壳上的,如果你要取一个220V的电压,你就红黄绿接一根,蓝线上接一根媃可,千万不要接两根火线,那是会烧设备的。
      触电,一般分为直接触电和近接触电。近接触电一般为电弧烧伤,直接就是电流通过人体。对人体最大的伤害就是来自电流,当人体与电源之间海参崴有形成回路,就不会产生电流,这也是能带电作业的跟本原因。
      上面说的都是一些基础知识,下面说一点安全操作常识:
1.接电前,断开电源,但在工厂里面操作时,不要轻易去断总电源,因为工厂里有些设备不能随便断电,必须得到客户确认,否则可能带来其他麻烦。如果操作的人多,或有工厂工人操作,断电后应该悬挂标识“禁止合闸”等,还要有接地处理,就是从空开下端临时的接一根线到地,或零线上,完工通电前记得拆除。不要你在那边接线,别人跑去一合上开关,结果就。。。
2.断开空开后,必须验证是否有电,验电最好是用万用表,验电笔有时候不准(有时候线路没电时,验电笔也可能会亮,但亮度稍暗,还有验到零线验电笔也可能会亮,具体为什么解释有点复杂,就不说了),并且要先试好电笔是好的。
3.有时候只为接一条线,又不想断电,小心一点也是可以的,这就是常说的带电作业,安规上是不允许的。但要主意几项:1,最好不要在高空,实在是在高空必须保证自己站得很稳,不至于在有意外时摔下来。多数低压触电都是摔死的。2,自己必须站在绝缘体上(如干木板,塑料等)身体其他部位也不应接触墙体,金属等,3,断线时,必须断单根,不能两根一起剪。并保证两个线头距离,不要让其碰到一起。4,接线前应该断开次级负载,就是你要接入的设备的开关,接好一条线包好,另外一条不要直接接上,应拉住两条线的绝缘部份,快速的碰一下,看是否会打火,如果不会可接,但不应左右手同时接触到两段线的非绝缘部份。如果有打火(但不会很大,如果火花很大,说明后级电路可能有短路,就查实后在继续),则要更加小心,有被电火花烧伤的危险,应用两把尖嘴钳,一把快速的把两根线夹在一起,另一把把两线头绞在一起。
   4.在无法确定是否有电,就是没有电笔也没有万用表,那应该按照有电时的情况,小心操作。也可以用手指甲部份去碰一下带电部份,必须是手背后面去碰,不能手掌面去碰。因为人触电后,神经将失去控制作用,人体关节会自然弯曲,如果的手背去碰,手指会自然弯曲,正好脱离电源。如果用手掌面去碰,触电后会让你抓住带电体。。(本方法有风险,请谨慎为之)
    还有一种可能触电的情况,不会造成生命危险,但可能让你吓一大跳,甚至也会造成一些经济损失。就是电容放电,在修开关电源,液晶显示器时容易发生,已经把电断掉了,拆板时候,手接触到大的电解电容两个极上,会有一个放电现象发生。。。。。
     以上有些是书本上的知识,有些是经验总结,希望对各位同行有所帮助!~

网友A:
楼主 最后一个电容放电 有点坏了  不注明危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最后一个电容放电 有点坏了  不注明危害!

“还有一种可能触电的情况,不会造成生命危险,但可能让你吓一大跳,甚至也会造成一些经济损失。”

网友:
认真的学习一下

网友:
维修诚可贵   生命价更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最后一个电容放电 有点坏了  不注明危害!

是的,最后一点是亮点,不过说真的,就像楼主说的,摔死的比电死的多。小时候在地里面浇地,手里捏着两根线(可是380伏啊),结果别人合闸了。我被电上有1分多钟才被他们发现了,后发现手上掉下来一块皮。

网友:
香菇蓝瘦。。。

网友C:
不错给我们普及一点知识,其实我对强电真没什么了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最后一点是亮点,不过说真的,就像楼主说的,摔死的比电死的多。小时候在地里面浇地,手里捏着两根 ...

一分多钟,也够受的,挨电那感觉

网友:
那是相当的蓝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给我们普及一点知识,其实我对强电真没什么了了解

我们接触的终究是用电设备,大家攥钱的同时也不要忽视了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接触的终究是用电设备,大家攥钱的同时也不要忽视了安全

嗯说实话修显示器电源板和电源的时候我们都尽量带灯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说实话修显示器电源板和电源的时候我们都尽量带灯泡。

”尽量带灯泡“,对地
有问题还可以照亮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分多钟,也够受的,挨电那感觉

是啊那是380伏的电压,想想就可怕,前段听说他们洗澡时热水器漏电,马上就没命了,那才是220伏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尽量带灯泡“,对地
有问题还可以照亮嘞

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隔离变压器。那样比较安全。但不要同时接触带电的两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隔离变压器。那样比较安全。但不要同时接触带电的两极。

嗯,再没有比这个更安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再没有比这个更安全的了

隔离变压想搞到并不难,去淘两个二手的车床用的220伏变36伏的500VA到1000VA变压器,低压跟低压接到一起,就是一个隔离变压器。修atx电源跟显示器电源用足够了

网友E:
我放电一般都是用螺丝刀     让电容两边  直接碰一下    那感觉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放电一般都是用螺丝刀     让电容两边  直接碰一下    那感觉酸爽

我是不敢,啪一声吓一跳

网友(2017-12-03):
你说的那个三相四线最后一个变压器出来的,还是没有明白,最后一个变压器指的是那个变压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