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上电0.5 谁修过 板号DA0LZ7MB8E0 E

楼主(2016-11-06):
这机器好像0.6可以亮 就差一点电  有类似的大神说一下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这个机器BIOS爱坏,昨天刚修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这个机器BIOS爱坏,昨天刚修一个

已刷 无效 这个之前修过 打算换板了

网友:
集成U的板子 排查完故障 可能是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