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0芯片开启entrip脚电路请教下。

楼主(2016-11-06):
这个d6101这里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V5AUXON这个是信号。
然后说下entrip1和2  通过电阻接地,关闭的话,就通过上面的mos管短接到地。可这里多加了个双二极管。看这个情况,是 entrip1和2给到了双二极管。然后信号叫+V5AUXON  entrip的电压,是1v左右。和这个+V5AUXON  这个是5v么/不能这么说。追下这个信号

ec的复位,3v上拉

温控

谁能告诉下,这个信号和entrip的联系   我看不懂啊。。。。。。。。
谢谢指教。。。。

然后,还有一个。
ec发出的信号
我附图文字说明下

我知道

网友:
这有什么不懂的,+v5auxon就是控制ec复位实现断掉待机电压。ec_pw_on信号就是控制由线性+v3la提供ec 待机电压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