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品牌台式华硕代工P5KPL-AM IN/ROEM/SI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11-06):
早上开门接到一台式主机说不开机(中柏品牌机),拿过来试机开机不显示,插诊诊断卡不跑码,拆修:
主角:P5KPL-AM IN/ROEM/SI (华硕G31)
现象:开机不跑码
1 、先来一个正脸照

2、上电试机测试电压,诊断卡不跑码肯定不显示。

3、按步骤来的,电池压正常。(能正常触发我一般直接测试电压,对地阻值省去了不知道对不对)先测试内存电压看起来有点高。2V以上了,二代是1.8V先算正常吧。一个人一边拍一边测试请见谅没有拍出测试点,凑合着看吧。

4、CPU电压1.196V正常( CPU:E3400)

5、总线电压测试1.232V正常

6、北桥供电测试

看到这里发了敌情,桥供电不正常。(这个主板总线供与桥是分开的,有些主板要先有桥供再有总线供电,我见到过的),测试供电IC为RT8105,上传一份PDF

7、测试IC供电条件,1、5脚有供电12V,7脚开启有1.几V正常,测试8脚输出0.392V不正常。8脚没有短路元件,由此判定为IC损坏造成无输出。手上料板没有RT8105,这个8脚芯片功能类似可以用APW7120,RT9214代用,在一块华硕板上找到一个APW7120换上先。

8、通电试机,测试电压输出正常了,插内存开机直接显示了。这个板开机正常后诊断卡显示为00。

9、维修好后再测试一下内存电压正常了,北桥电压换后稍高可能万用表有误差吧。

10、总结北桥供电IC RT8105损坏造成不开机,此芯片用过APW7120,RT9214代用成功,大家可以补充方便维修!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PWM电路故障  在台板里来说  还是比较好修的  没有一些复杂的引脚

网友:
有文有图有照片,很好,!

网友:
电压问题还是挺好修的,加分鼓励

网友:
不错!对我有帮助

网友A:
有图纸吗?要跑线吧这种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吗?要跑线吧这种板子!

没有图纸,按常规修

网友:
感谢各位的加分谢谢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PWM电路!无桥供电电压 条件满足,,可以换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