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店ipad iPhone扩容千台0返修的操作流程

楼主(2016-11-06):
iPhone和iPad原理一致,这里就拿6代做个演示

第一步,1,用手机拍个照,记录要扩容的机器“关于本机”信息,这一点是有作用的,将来有可能用到。

2,拿编程器给64G 、128G硬盘写底层写8码(序列号,是否官翻,模型号,国家,wifi,蓝牙,MBL,颜色)。

第二步,拆机取出板子,硬盘周边贴铝箔纸(要上打磨机,防止粉尘进入屏蔽罩内部引起短路),打磨原硬盘。打磨的参数故意留了1mm,方便接下来清理焊盘不碰到周边的电容电阻,下面看图就知道了。

为了让pcb完美不掉皮,打磨的参数的深度故意往上留了0.05mm,所以pcb会有黄褐色原硬盘的残渣,这些不是pcb上面的,这硬盘焊盘的残留片一会使用烙铁+风枪+焊锡+松香可以轻松把它拖掉就完美了,并且左右上部为了能够安全快速清理焊盘而故意预留了0.5mm-1mm的硬盘残留边框

====================================
第三步,清理焊盘,这一步很简单,只要心细,
1,用镊子+酒精棉球擦干净焊盘的粉尘,清洗的过程要用刀片遮挡上面黑色屏蔽罩纱网以免黑色涂料被酒精擦成了灰白色,将来机主不好卖二手机。
2,打点松香在有残渣的焊盘上面,这里尽量使用松香不要使用焊油,因为松香清理比焊油容易。左手拿起风枪调260°左右斜着避开CPU吹,右手拿起刀咀烙铁,加点焊锡丝轻轻松松在1分钟把金属残渣弄没,使用吸锡丝带吸平焊盘,顺着温度轻松把多余的硬盘框用刀片挪走(不要生撬)。用刀片遮挡黑色纱网并使用酒精棉球擦干净焊盘松香。
3,此时焊盘有残留的黑胶,使用神刀片+260°风枪避开CPU斜着快速30秒刮掉它。这款刀片柔软带韧性,刀锋尖而不利,撬U2 ,刮iPhone6 6p黑胶利器。绝不伤害pcb的黑漆。

第四步,使用测试架刷机测试,这一步一定要安装SIM卡,液晶屏排线和原指纹排线,不然刷完机指纹不能用还得重新再刷一次。

刷成功之后由于事先安装了sim,爱思会自动激活,然后在系统设置向导的过程测试指纹是否OK,ok的话使用爱思关机,把硬盘从测试架取下,植上 均匀的低温锡,灌黑胶。
第五步,装机不装螺丝测试各项功能,完美就装螺丝封机收钱。

====================================

这是两年记录的信息。

不要说为什么不直接撬,直接撬小则有用点发虚,重则弄坏其他地方,导致返修或者赔钱。这与手工技术关系不大,对谁都不需要吹牛,天天撬的都会有失手的时候,赔钱的痛自己清楚。
本店在大连没什么名气,叫不上号。但是两年来凭借这个流程做到了0返修,不上火不赔钱,赚了大约10万。

补充内容 (2016-11-7 17:10):
统一回复下,打磨机在2014年5月跑去深圳花1.5万 拉回大连的。风枪快克861DW。烙铁白光T12.写硬盘的盒子3200.硬盘测试架700.

网友A:
这是同一个板子嘛?上面的 板层的PCB线路都出来了 下面的一个就完美的要死 而且没掉点!

网友B:
第一个板子   焊盘是废了吗?

网友:
地址在那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同一个板子嘛?上面的 板层的PCB线路都出来了 下面的一个就完美的要死 而且没掉点!

那个应该是硬盘的那面,没有全部磨掉,有预留0.05

网友:
这样都快成为全自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应该是硬盘的那面,没有全部磨掉,有预留0.05

哦  理解了 是硬盘的接触面!

网友:
厉害0返修厉害0返修

网友:
看上去好专业啊!!

网友:
0返修是不错,你那个打磨机也是贵哦。好像至少上万哦
量大才行。。

网友D:
硬盘为啥不直接有风枪吹下来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打磨机要多少钱?

网友:
0返修,确实很OK

网友:
硬盘扩容赚钱呀 !一点风险都没呀!

网友:
向高手致敬!受教了!万分感谢!

网友:
这打磨机要多少钱?

网友E:
楼主在哪里?我也想把手机扩容

网友F:
只要机器之前无摔过,我手工敲了 30几个 扩64G , 都没有售后啊, 在说 修机也只保1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机器之前无摔过,我手工敲了 30几个 扩64G , 都没有售后啊, 在说 修机也只保1个月。

其实手工搞 也没啥问题   楼主说得手工搞后  再摔容易出问题  那只能说明没焊好

网友:
你是来推销打磨机的吗》》

网友:
打磨机买不起

网友:
专业设备,都搞上打磨机啦,不过过程写的比较详细

网友G:
打磨机很关键

楼主应该是对客户负责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为啥不直接有风枪吹下来呢?

打磨 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

网友:
打磨会出灰尘,防尘有利健康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网友:
看着很是完美 楼主扩完又打黑胶了?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

网友:
不是已经露铜了吗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打磨还是不错 直接翘容易出问题,特别是UMT的板子 再加上摔的,U的右下角那里会虚汗,刷机报14啊报14,,,

网友:
打麿机多少大洋啊!想搞一个。

网友:
打麿机 多少钱,,朋友

网友:
厉害其实能够做一个做的精的话确实赚钱。。兄弟挺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打磨机很关键

楼主应该是对客户负责的人

版主怎么把帖子挪到ipad维修版块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版主怎么把帖子挪到ipad维修版块去了

板块正在调整 不是我挪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板子   焊盘是废了吗?

....................不仔细看帖子内容的么? 都说了预留了0.05,为了除胶完美,还不掉点,

网友I:
我想问.这个打磨,是直接把原装NAND直接打灰飞烟灭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仔细看帖子内容的么? 都说了预留了0.05,为了除胶完美,还不掉点,

只能说 你说的太专业  小白我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这个打磨,是直接把原装NAND直接打灰飞烟灭了么?

都进了吸尘器里面

网友:
维修工具也确实要点成本 量大的话 是可以。。

网友:
楼主的设备真其全!

网友J:
楼主卖写好的硬盘吗,私密个联系方式

网友:
只要风枪温度到了,锡球融了胶软化了,撬硬盘掉点几率非常小。除非这台机器摔过,如果摔过用什么方法搞都有风险。

网友:
不是所有人都有打磨机,也不是所有主板都是不变形的都可以打磨。 不过不得不说不变形的主板这样确实稳定一些。

网友:
干出来的活看着都漂亮。。。

网友:
确实 苹果内存上个台阶 贵了接近上千 有利润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卖写好的硬盘吗,私密个联系方式

64G   128G不够自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哪里?我也想把手机扩容

我的老帖子有介绍

网友:
楼主对客户夏津负责

网友:
淘宝有店吗

网友:
打磨才是硬道理啊,撬的还是有风险

网友:
有啊。 搜店铺:大连天工维修

网友:
怎么灌黑胶

网友:
管黑胶的需要专业的设备,一般用不到

网友:
真舍得下本儿呀!你发了财我一点也不眼红,该!

网友:
你这算工厂级的,再弄你就可以生产IPHONE了

网友:
0返修  真够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