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w3501不跑码

楼主(2016-11-06):
   求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这里有一台长城w3501,开机外接亮内接不亮,换高压板结果不跑码,开机0.11不动,打电路是5v没出,看到论坛有个一样的,说5v在南桥开启出来,就看ec和南桥,发现有触发到南桥,但是南桥没得回来;
换南桥,不行还有0.11不过,打南桥各个小电感没电,打比较大的贴片电容有3v多的样子
  求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在线等哪位大神回复

网友:
具体还需要分析 就是开机到0.11 供电不出的问题 就查下供电 硬启动还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