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p55wb I5-750全烧了

楼主(2016-11-06):
intel dp55wb主板 I5-750cpu  金河田 ATX-S500电源,机器很脏,看了下,电源没有电,用试机电源,开机正常,判电源坏,建议买新电源 ,大点功率的电源二手不好找,客户不同意,姚明我试机电源,我也没有同意,就找了个顺达 ATX-430-p4电源试试,这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插上一开机,电源就冒烟,巨响。再用试机电源,也不开机了,一量cpu供电12V p4口短路 ,一路供电上管短路,还有这一路的电源控制芯片短路,拆除后,上cpu 这路供电还短路 ,说明,cpu也烧坏了,顺达电源在别的机器上是正常的。cpu电源的控制芯片 是10脚的小芯片,ER=HB,查不到资料,和内存的控制芯片一样。(猜想:这个芯片供电用的是12V ,可能顺达电源功率小,12V电压不正常,导致该控制芯片工作异常,把cpu烧坏和供电上管等),教训呀。

网友:
同感呀,我用品牌机电源,但12v只有10.6v来试机,刚开始正常,突然死机,后来测cpu坏了,换cpu跟电源就正常了.想不到12v只有10.6v也会搞坏个u

网友:
电源这东西从来不用杂牌,挣再多钱都不用。

网友:
得不偿失了吧   整个二手的的好电源试机也没多少钱

网友:
这个应该是那种从管理芯片吧

网友:
感觉你图上是ER=BH

网友:
深刻的印象,看来电源不能凑合,以免造成更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