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

楼主(2016-11-06):
今天有客户送来一台A1369..散客来的。。。
  来的故障就是暗屏,,本来暗屏也比较简单。。不值的发贴,但是这个暗屏值得一看。。哈
拆开壳子,明显能看到屏线接口有烧黑的痕迹。这个很遗憾,没能拍照片。测到这个地方
短路听,只有55.。后来把这些电容全部拆完,还是短,,没办法,只能拆升压芯片了,这个芯片不好换啊,和手机芯片一样,特别小。
还好有料板,好几块。挑了个成色好的,取下植球,一气呵成。。哈。。。最后各位是不是着急上电了,,我没有,我打了下阻值,只有200多。感觉有点低,
又测了反向。也是200多,感觉还是有短路,没办法只有割开屏接口的线路 当然了这个是后面修好拆的照片,又连接起来的。割开屏线这边的,阻值恢复正常,正向400多B .看来屏线接口也有问题,料板上的拆下,又焊了上去,用风枪也很快就完成了。这时候又测了下阻值,正常,然后开始上电。激动归激动 ,都正常的,但是还是暗屏,对不对,继续测量。二极管D9701.反馈回来的就是两端都没电压。。我笑了。
这个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直接测量图中的保险,,果然不出所料,断开了,飞线,OK。装屏,,正常亮机了。以为到这里就完了么。没有,但是有一组灯管不亮机。不明显,也不影响使用,本人比较追求完美,没办法继续测,发现
这时对地为0。点位图这个位置 难道是芯片没焊好,断开这个电阻,测试确实 是到升压芯片这端为0。怎么办呢,思考了几分钟,不是有六个电阻么是回路吧,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把上面的电阻飞线到这个对地为零的。结果是开机还是一样,有一组不亮,但是不明显。正常使用没有问题。不想在换芯片了,没办法准备让客户这样用了。以为就这样完了?
没有,更奇怪的还在后面,各位维修的同志们,能看到这里已经不容易了,是不是?  早上过来测机器,一开机又是暗屏,。心碎了啊,有没有?
没多想直接测断开的R9722..对升压芯片这端阻值,,尼玛,又恢复正常了。。不是吧。。玩我了,短路的时候还可以亮屏,正常反倒 不亮了,
也没多想,把飞的线去掉,断开的这个电阻,归位,,开机测试,竟然又亮了,灯条全部亮了。。不容易,了。附上亮机图

网友:
我这个有没有满足四个精华的条件啊。。问下版主。。。

网友:
满足精华了

网友:
最后还是没搞懂怎么好的!

网友A:
IC 不用重新植珠,用有铅拖一遍,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 不用重新植珠,用有铅拖一遍, 就可以了

那个是BG的

网友:
用有铅拖一遍, 就可以了

网友:
烧来不短了??????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屏线也烧啦 你插上去接触不良 吧 导致这样额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屏线也烧啦 你插上去接触不良 吧 导致这样额情况吧

屏线换新 的了。没有在贴子里说明,刚来的时候就换了

网友:
加分了 写的很细致 一波三折

网友:
我要看下图纸版号呢     最后 给我们留了个悬念啊  这个电阻到芯片短路会亮 只是有一路不亮  后来阻值正常反而不亮 又把原来的电阻放回来亮了 是这样吧楼主  这个不好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