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Vostro 360一体机看看绝对有好处

楼主(2016-11-06):
机子是快下班的时候送来的  先来个(果照)吧!

拿来故障时不开机 。迅速拆机      下面来说下现象  裸板接电源会自动上电 但是强制关机就不会再自动触发了

论坛上下了个图纸先看看上电时序

当测到PM_PWRBTN#时发现问题   3.3V没有跳变现象   又回头去测了一下EC的条件 供电
复位都有啊   看看板子有2个晶振  测了下EC的晶振没有压差  先换一个再说  还是老问题。 不行就刷个EC程序试试不行 手上没有同型号EC换不了  于是 于是 先来了根烟
上了个WC   回来后发下板子上的DELL转接口 被拿走了  就一个先用HP的代用吧  又是自动上电 强制关机  又按了下开关  我哩个乖乖上电了  这你吗我上个WC被那个 给秒了。
就找动过板子的是谁  旁边修显示器的师傅一脸迷惑的说他就动了转接口什么也没做  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用DELL的转接口 试了一下 又用HP的试了一下  好了机子没问题  再后来原因
找到了原来是ADATPTER_ID 它 就是它
应该是EC BIOS检测不是原配功率适配器造成不触发    之后就是老板的事情了。      小小白第一次发帖  还是请教了怎么发  才敢露面的   此贴不易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网友:
旁边修显示器的师傅一脸迷惑的说他就动了转接口什么也没做   你这个师傅好厉害  鼓励发帖加分了

网友A:
哈哈笑死我了上个WC就被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笑死我了上个WC就被秒了

客户电源7.7A 上面有图    我们的可调电源最高5A  问题就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