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换总成粘胶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6-11-06):
很多国产手机,现在都换总成了。
换总成,把屏幕粘到框架上,我用的B7000直接涂抹到框架上,然后把屏幕压上去。

这样总是出问题,过不了多久用户就找回来,开胶了。屏幕翘起来了。

另外,苹果换盖板后,有的支架上是双面胶,结果也是总开胶。 用B7000同样的方法,加进去还是开胶。

各位,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处理,或者好的方法压好这个屏幕,不让他开胶啊

网友:
不都是这个方法么     你还想弄哥俩好啊

网友:
买框胶 ,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应该有专门的胶吧  别的胶肯定不行

网友:
我们是T8000,胶是差不多的  主要是中框不要弯,然后一定要夹子夹久一点   等胶干了再给客户

网友:
淘宝上有专用的胶可以解决,你可以去看一下哦

网友:
粘上之后用软布垫上夹子夹住固定一段时间

网友:
用完b7000后要用东西固定住,放几个小时后至一天效果才最好。苹果基本不用双面胶,都是热压支架或则一体支架。

网友:
苹果尽量用一体支架吧

网友:
一体支架,再也不用担心开胶了

网友:
B7000沾上啦,压好,开80度加热,这样效果更好

网友A:
用B7000,你没加热,加热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B7000,你没加热,加热会好很多

是不是淘宝上就有这种专门的胶?

网友:
我的苹果,现在就分离的大缝,,,,没搞定

网友:
夹子夹久一点   等胶干了再给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