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存如果鼓了就一定是坏了吗

楼主(2016-11-06):
谁经验比较多的,讲一下..经常碰到吹吹就鼓起来了..如果鼓了就是坏了,也不用刮胶了,直接扔掉

网友:
基本废了!但是前不久遇到一个6微鼓,没坏

网友:
不一定吧,还好暂存可以随便换

网友:
鼓的太厉害了肯定不行啊    微鼓还是可以试着用一下的

网友A:
不一定    坏的几率很大  所以还是需要放气的

网友:
鼓了的基本上就是坏的啦

网友:
不一定,我有个5带暂存鼓得很厉害了我都觉得可能坏了但是还可以开机。

网友:
轻微变形应该还是可以上机试试

网友:
肯定有一点点变形的嘛,鼓得太厉害的话里面的线就断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坏的几率很大  所以还是需要放气的

有时是吹别的芯片,比如硬盘,背面鼓了..不好放气,放了就要重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是吹别的芯片,比如硬盘,背面鼓了..不好放气,放了就要重植了吧

我还真没见过吹背面会把暂存吹鼓的,你肯定吹太久了或者温度太高了,要么就是保护措施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是吹别的芯片,比如硬盘,背面鼓了..不好放气,放了就要重植了吧

你肯定吹时间长了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建议控制一下温度与时间

网友:
先放下气,一般是你温度没掌握好

网友:
鼓了也不一定坏的,只会虚焊,取下来重装就好了

网友:
鼓得太严重就用不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