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装显卡驱动死机

楼主(2016-11-06):
华硕k42jc装显卡驱动死机,nv的显卡,按经验来看应该很少出问题,而且死机是也没蓝屏报nv错误,刷bios试试,正常了,还好没急急忙忙拆机子,希望能帮到大家

post_deleted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解释不了啊!围观而已

网友:
有时真是千奇百怪的,想不同通啊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这就有一个机的机器呀,开机正常,装显卡驱动死机黑屏,把集显独显禁用一个都可以正常开机,沩啥呀?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ASUS的机器就是BIOS爱坏啊

网友:
说清楚点啊,

网友:
你就刷了个在线的bios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会回来的,加焊最好

网友:
那该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BIOS有可能引起的,之前遇到过

网友:
驱动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华硕出现这种情况显卡驱动的可能性也大,有的官网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只需要在BIOS下升级就ok

网友:
华硕的问题都比较奇葩

网友:
楼主技术部错 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机是通病来的··我修过几台都是同样的故障 刷刷就好

网友:
按说不应该啊

网友:
bios也能引起死机,少见!

网友:
死机刷BIOS好了??

网友:
装winds7 32 一切正常

网友:
通病,,,华硕官网这款机子bios下载那里有解释s

网友:
修好了就可以 华硕的不能按常理修

网友:
这个没不出是什么问题 不会是懵的吧

网友(2016-12-06):
不错 是我就错杀显卡了

网友:
这故障没见过,换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