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H77A-G41主板USB3.0故障修复

楼主(2016-11-06):
今天回收到一块V星ZH77A-G41的不知故障板。

开始修复
先测电源接口排针对地打阻值,正常
再测电池电压(Intel电池无电压会引起触发断电)0.3V,不正常
惊喜难道是块好板
换电池,上假负载,上电触发。风扇有转
测各大主供电正常。
上真U,上电触发。跑码了。呵呵
装内存,接VGA线。触发亮机了
惊喜是块好板
但装系统后发现USB3.0不能用,U2.0能用
于是卸载掉驱动,再装上一个。重启
依然无效。
看来是硬件了
先测USB3.0最易坏的UP7536AMA8开始

测USB3.0供电UP7536AMA8的7脚和8脚,5V正常
测6脚5VDRV1_EN,0V不正常
        USB_OCP#8 ,0.3V不正常
        PS2_USB_MODE,1.5V正常
USB_OCP#8是反馈给桥的信号(该图纸为其它主板的图纸)

一共有个反馈脚,都是0.3V
这说明4个UP7536AMA8有公共端故障(先排除桥)
测量发现4个5VDRV1_EN信号是相连的
该信号是

分压来的。
测得200K电阻两端电阻,一边为12V,一边为0V。
测得两分压电阻正常
那只能是UP7536AMA8故障了
先一个一个的拆,看电压有没有恢复
该板有4个UP7536AMA8

拆到最后一个才好,这运气
OK,板修复

网友A:
有图修起来  还是挺顺手的  我一般都不测进系统  看来以后得测进系统了  不然功能性故障  看不到

网友:
琪维PC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孤单的我、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连USB3.0都测试出来了,我即使回收二手机也不实验USB3.0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你是谁啊?
你怎么证明这是灌水的?
你一个基本只会发求助贴的,我没看到你有多高的水平。
请问你是怎么看出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修起来  还是挺顺手的  我一般都不测进系统  看来以后得测进系统了  不然功能性故障  看不到

这个是别的图纸,不是原型号的

网友:
思路清晰 分析的挺好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电池没电的话,造成RTC不正常哈哈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能发下图纸不、

网友:
这类小器件,故障率也太高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有强迫症 追求完美
不过77芯片组的值得折腾下

网友:
这个真的烦心不少

网友:
居然有图 真羡慕  不过 这个问题  因该是V星的通病了  八脚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