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个视频都卡怎么办

楼主(2016-11-06):
啥也不开,就一个网页看视频都卡,任务管理器100%

网友:
是笔记本电脑还是台式机,先换一下系统试试吧

网友:
什么CPu,换个U试试

网友A:
什么配置,加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加内存试试

个人感觉和内存没有什么关系,cpu问题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