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7不出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6-11-06):
昭阳K27    板号DAOKL7MB6EO REV:E
故障现象:最开始是待机芯片进水腐蚀了,19V供电断线,补线ok后上电待机正常,幸好芯片还没有坏,接着上电测各大二级电压都已经出了,但是没有CPU供电,于是测量下SVID,无波形,直接干桥,干完之后电流0.14不动,二级电压也都正常,断开CPU供电芯片,CPU供电出来了,可以判断不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请问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已经懵逼了,求指点

网友A:
供电芯片某个引脚的信号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芯片某个引脚的信号问题吧

你说得对,供电芯片没有svid

网友:
没有SVID   就得查非核心供电好信号了  好像电PROPWRGD

网友B:
断开CPU供电芯片,CPU电压出来了?我没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CPU供电芯片,CPU电压出来了?我没理解

不是断开供电芯片,是断开供电芯片24脚的电阻,CPU供电会出来,没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