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蓝屏完美解决

楼主(2016-11-06):
联想Y470 酷睿 I5 cpu 独立显卡  客户刚刚带来时可以开机  但是安装独立显卡会蓝屏,ATI的显卡,果断拆机,发现主板显卡供电正常,没有发现有烧糊的痕迹,(此机修的比较多,有个1.5v容易烧掉会引起蓝屏)然后TB花110大洋定了一个显卡,顺丰快递比较给力,第二天到货, 然后上手术台,显卡很快做好,散热做好,机器直接进系统,看到显卡驱动直接有了 !!  希望同行不要走弯路!!!

网友A:
太厉害 可是没看懂  没有烧糊  显卡坏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驱动不对也会蓝屏

网友:
显卡坏了 是会 蓝屏  ,单这个机器  好像  1.5v的转换管 换的 比较多吧

网友:
忘了说 转换管 也会出现 蓝屏  死机   ,显卡 感叹号 等问题

网友:
显卡导致的蓝屏。。。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个供电的转换管爱坏的

网友:
蓝屏代码是116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厉害 可是没看懂  没有烧糊  显卡坏了?

独显驱动不能安装 安装驱动蓝屏

网友:
这显卡太贵了,容易买到坏的

网友:
现在y系列的显卡也容易坏了

网友:
这个机,,能改集成显卡

网友:
楼主好经验,直接换显卡!

网友:
客户玩游戏改集显就麻烦了

网友:
好厉害哦,这样就秒杀了。我师傅还要换板呢

网友:
这个机器我都是直接改集显(1.5V直接拉过去正常情况下)

网友:
好多蓝屏都相关到显卡,有些直接掉电

网友:
我们这一般重做可回热到225度基本常

网友:
这种加焊可以解决吗?一定要换吗?

网友:
为什么不先显卡重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