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6):
故障现象:加电不显,无复位。
故障解决:内存,总线都无供电,此板用的专用芯片u17,加焊解决。
不细节内存供电打值15左右为正常。
芯片

网友A:
U17 是什么芯片
yuchao454875
富士通的芯片吧。
详情
yuchao454875
富士通的芯片吧。
详情

网友:
时序 先修 内存供电

网友:
加焊容易返修的吧 这样修板 以后烦心事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7 是什么芯片
富士通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