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买板咨询,苹果6代

楼主(2016-11-06):
去买板, 套件板是什么意思。 是好板吗,就是直接就能正常开机使用的吗。
还是坏的,只有套件是好的。
苹果

网友:
看你是要搬板还是什么啊

网友:
套件板应该是板是坏的 件是好的 个人理解

网友:
套件是硬解ID所需的套件。是没有ID锁的。搬到ID板上完成ID硬解

网友:
套件板就是板是坏的,部分芯片是可以使用的好芯片,解id用的

网友:
套件板,是没有ID的主板,将CPU,基带CPU,码片,硬盘搬到有ID的主板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几个大IC是好的 PCB不行了

网友:
套件板就所谓的无ID板子,套件好坏无法确定,板子是坏的无法开机。

网友:
这个是传说中的搬板用的吧,但是需要一定的焊工吧。。

网友:
套件板 是diaobao 用 我感觉

网友:
套件板一种是id板 而另一种是套件是好的其它件不确定的

网友:
是狂练手工的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