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5喇叭无声求助

楼主(2016-11-06):
此机从不触发,修到触发,从有时显,有时不显示的不稳定到稳定,最后还发现插耳机有声音,喇叭却无声音(中间艰苦的维修过程不说了,说起来全是泪),喇叭无声(喇叭是好的),以为是软件问题,系统换了,声卡驱动网官下载也装了,声卡、功放芯片CX20671-21Z也换了,故障依旧,在我的维修记忆中曾经有一台机子,要刷机子原装的BIOS,刷在网上下载的一个BIOS也是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音的故障,莫非我在前面修不触发的时候刷BIOS的时候原装的BIOS没有保存,刷的网上下载的BIOS导致的?我的主板板号是:LA-8681P REV:1.0 独显,南桥芯片的型号是:218-0755113,如果有此BIOS的朋友希望都提供给我,让我解决这个脑火的问题!

网友:
希望有热心的朋友帮忙,尽管论坛上有此版本的BIOS,但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有程序导致此问题的

网友A:
不行就到淘宝去买一个BIOS   论坛的BIOS 要坑死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到淘宝去买一个BIOS   论坛的BIOS 要坑死人

下次刷BIOS的时候原装的BIOS一定要保存,血的教训。

网友C:
你不插耳机时量一下耳机接口各引脚的对地值,记录下来,插入耳机后再测一遍,如果两次的值都一样,就是耳机接口坏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
因为耳机接口有耳机插入检测信号,如果弹片不回弹了,它会一直认为耳机是插入状态,从而断了喇叭的声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插耳机时量一下耳机接口各引脚的对地值,记录下来,插入耳机后再测一遍,如果两次的值都一样,就是耳机 ...

感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次刷BIOS的时候原装的BIOS一定要保存,血的教训。

  呵呵  保存的都容易出问题  。  因为有时候编程器读出来的都不完整。 最好是换个芯片刷 。   原来芯片拆下来不动

网友:
插查下耳机,喇叭切换电路吧

网友:
换个耳机接口搞定,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保存的都容易出问题  。  因为有时候编程器读出来的都不完整。 最好是换个芯片刷 。   原来芯片 ...

这个办法好

网友:
换个耳机接口搞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