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求单板开机短接方法

楼主(2016-11-06):
求单板开机短接方法

补充内容 (2016-11-9 19:35):
多谢各位,本子问题解决了,最后是EC的通病,从新做了之好问题解决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就行了 班号多少 我给你看下

网友:
找个图纸,,飞个开关,,我一般那种开关板很麻烦拆的都这么搞

网友:
找一下图纸, 找一个8脚的芯片,就是发出EC复位信号的芯片,那上面就有开关信号,开关信号连着一个悬空的电容,点两头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
假如这你都搞不定的话,我建议你还是给专业人士搞。。。扩大故障的几率很大!

网友:
找兔纸看电路不就得了吗

网友:
最好,找图线看下,或找高手确定一下,不能乱接,很空易扩大问题。

网友:
不能做实验啊 这东西可不能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态度啊

网友:
这个会自动上电开机啦 你不需要去按开关啊 再版后面的 那些

网友:
按版号找下图纸 查下键盘键盘的开关引脚
这个对专业搞维修的不是难事

网友:
查图纸和点位图很简单的!

网友A:
把键盘和电池拔掉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我想知道单板开机,我现在不知道是键盘坏了还是主板有问题,有时自已就开了,但是键盘开机键不灵,能关不能开,

网友:
这都不会找还是别费心思搞板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键盘和电池拔掉会自动开机的

不行,这个本好像不能触发

网友:
       拔掉电池,拔掉键盘排线,好像是可以自动触发得

网友:
找个图不就解决了

网友:
键盘排线 右往左数第3个蒸饺吧

网友:
一直在弄力中哈哈哈

网友:
换ec还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B:
重新做ec?????、
klove00
对的,EC通病吧
详情

网友(2016-12-06):
引用 网友B:
重新做ec?????、
对的,EC通病吧

网友:
EC的通病

网友(2017-07-30):
既然知道是EC坏了,但不知道从哪短接开机,这。。。。

网友:
通病ec。。开关点在ec旁边的一个小电容。。短接就行。。。具体那个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