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3 PLUS R2.0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6-11-06):
主板可以触发,就是每次触发就掉电,掉是后可以再次触发。
直接短接强行加电,测量电压都以产生,并且正常。
BIOS,桥也动了,还是不行。
心想是不是有电压产生的不对掉电,直接先加焊CPU供电芯片。
加焊后再处触发不掉电,一路跑码显示。

网友:
这样子是会返修的,触发秒掉,能再次触发,主要测VDDA,华硕这个小5脚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温控左上角这个三极管,找到点位看看,是不是

网友:
我也觉得这样会返修  不靠谱

网友A:
这个是不是vdd2.5有问题。。

网友:
觉得这样会返修

网友:
加焊芯片百分百返修  可能就是旁边的电容 电阻 三极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vdd2.5有问题。。

应该是vdda2.5伏出问题导致

网友:
对的,一般来说加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是临时的,时间长一点就会返修.

网友:
这个芯片要有问题还是比较难查的,,,很多都是加热后能显,,过段时间又回老样子了,,,

网友:
我有块板也是触发掉电然后还可以再触发,把PQ144  PQ143换了就好了

网友:
加热后会返修,继续加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