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在线刷8脚BIOS的转接线,居然无法使用!!

楼主(2016-11-06):
如图:

原本以为从此后,终于可以愉快的刷BIOS了,可是可是……  试了笔记本、台式机主板,换了RT908,再换希尔特500p,没有一个成功的
总是校验错,或者无法擦除%……&*())——%

发此贴,只是希望给想买的朋友提个醒,别随便买了。
谁若是非要买,那好,我亏本卖给他,哈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
现在真的是 越来越方便了  可惜无法用啊   呵呵

网友:
不能用要它当摆设呀

网友:
拆下来单独刷也不行,测转接线两头的每一根线,都是通的,真是不知为何啊!!!

网友:
用全新的BIOS芯片单独刷,也不行。
测转接线两头的引脚,都是正常的,真是怪事。

网友:
七脚和四脚短接 试试

网友:
看起来好像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
我用几次 就不好用了

网友A:
这个我到没想到呢,回头去试试。
我以为编程器会自动拉低WP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到没想到呢,回头去试试。
我以为编程器会自动拉低WP脚呢

试好了回个话,我一直想买一个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新科技 啊,第一次 看到

网友:
线太长信号衰减了

网友:
买个这干啥 没法用

网友:
带不起来..供电不行.....

网友:
这个经常接触不好,不建议用这个,还不如直接吹下来刷

网友:
有的台式主板拆BIOS芯片很难拆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偷懒用

网友:
引线不能太长了, 还有这引脚的线序,要一一对应不能搞错,注意夹子要放正,夹具顶端斜角塑料容易磨损夹好了不要来回晃动。 我也是用使用这种夹子拆下来刷一切正常,在路刷要看板子的,有些主板有保护的当然刷不了的。

网友:
可能是BIOS写保护了,那么长的线估计也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