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联想E47A触发掉电

楼主(2016-11-06):
机型:lenovo 昭阳E47A i5  AMD显卡

板号:DA0KL9MB6F1 REV:F1

故障:触发0.3A掉电,重启0.13A

       机器是 一个第一次合作的同行,以前的机器都发到深圳那边修,这台也一样发到深圳那边修了说修不好了,就发回来了,之前知道我这边有修就拿过来说:试试能不能修好,要是太麻烦就不要修了。看这故障再说修过了知道这是个烫手的山芋啊,还不知被做没做手脚。
——————————————————————————————————————————————————————————————————         第一次合作不敢怠慢,拆机,目测、干过:显卡、南桥、EC、BIOS、内存供电IC、显卡供电IC、CPU供电IC。还有CPU也被换了,(后来跟进是外面换掉了,据说是他们的测试CPU,呵呵你懂得)看这情况突然一阵头晕,想放弃,还修个毛。

但还是静下心来开始了 维修的旅程。

   打各大电感,发现显卡供电短路,由于显卡被干过,显卡被拆后没有重植就这样直接焊回去,拆下显卡测试不短,芯片还没挂,重植,焊接好,PL7不在短路,重焊被搞过的IC,除了EC,和CPU供电IC装的脚位正常以外,其它IC都东倒西歪,重新焊好各个供电IC,清洗赶紧。
  开机,一样触发掉电重启0.13A指示灯亮,哎,,全板没电压。除待机3V和5V正常,这种情况第一反应,要么短路要么缺电压,短路已经排除过了,那么就是缺电压了

操起表笔测,EC+3.3V_EC  正常EC AVCC 3.3V也正常,在测VCC +3V 是1.05V呵呵,还真是供电问题。测南桥BIOS  8PIN 一样1.05V
通过追查+3V来到PQ51,测S极1.05V,不正常,+5V一样是1.0几V,再测PQ51和PQ28的G极2V多,图纸可以看出PQ51和PQ28要导通那么电压不应该2V而是15V,顺藤摸瓜来到PR141测+15V 实测13.4V再测另一端 是2V,

图纸中可以看出MAINON_15V受控于PQ55,MAINON#正常,测是PQ28坏,跟换后触发跑码,显示。

可是好景不长,放电影一天后花屏,重启后格子一个一个在重启,不显示,电流0.89A。显卡挂了,又拆了从植,故障依旧,
看了一下显卡芯片加运费要100多,而且A卡大家都知道的,说全新的做上去花屏的也不在少数。机器是HM65的考虑风险问题还是改集成显卡。

具体可以参考:1,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5767-1-1.html
                  :2,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8290-1-1.html
1,说PR269不用拆,2未提到。

BIOS是不需要刷的,当改完所有电阻后,直接亮机,正常进系统,更新集成显卡驱动重启会卡WINDOWS LOGO,无论你换什么系统只要集成驱动一装就不行。
最后拆了R269后正常。

网友:
这的确是个好贴啊 改集显。   很厉害哦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不错 学习了

网友A:
改成集显顾客能接受吗,我们一般就换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集显顾客能接受吗,我们一般就换版了

嗯,因为是办公用的机器所以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