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内屏无显外接正常 维修一例(非典型维修)

楼主(2016-11-06):
昨天接了同行一台联想S405的机器,外接有显示,内屏不亮,报显卡维修。拆机一看 修过,不过是刷BIOS,到网上搜了搜,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一堆堆的BIOS问题,看起来很像的样子,那就刷呗,刷啊刷,刷到吐还是老样子, 换个屏试试? 一拆,看起来上一家的哥们也试过,屏接口那里的塑料纸被撕过,换上一看,还是一样 。  看起来应该是显卡通病了,加焊一遍,还是一样  怎么办,重植吧,拆下 值珠 焊上。OMG 看起来一样一样儿的。想了想 会不会是显卡供电的问题呢,记得前段时间修过一台机器也是因为显卡供电1.8v没出来,导致外接正常,内屏无显。量了一下发现1.8v也正常,修的有点烦躁了,休息下抽根烟先,让大脑放松放松,想了想会不会是屏线问题,但是这机器的屏线没有啊,那就量下接口吧,一量才发现了问题,原来真凶在这里啊

就这个EDID_DATA 信号 对地阻值只有12欧。旁边的EDID_CLK 500多,发现问题就好办了,拔了屏线 还是一样 那就按图索骥,查查它从哪里来的吧

  原来真凶就是这个, NND,居然还分出了一个显卡分身专门针对内屏显示的。拆掉它,马上阻值恢复,接下来就只能等芯片到货了,再无意外应该就可以了。编辑这个帖子说实话挺累的,只是希望大家遇到这款机器,这个问题的时候能够先查查这个芯片,不要像我一样盲目的动显卡。另外如果有分的话请大家多多打赏,我是不会介意的

网友:
就是这个U5 坏了吗

网友:
恩,是的  感谢回复,请给加点儿分呗!

网友:
经验害死人啊

网友:
呵呵,这坏还好

网友A:
只想说一句,按正常思路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想说一句,按正常思路修就可以了

是的,兄弟说的没错,但是现在这个维修行业,竞争激烈能少花点时间大家都会乐意去做,我不知道大家拿到机器之后先是怎样,但我会先上网搜下有没有什么通病之类的,比较容易查的先查了,不行再按普通思路走,可以说有很多机器都是通病造成的,我还记得在09还是10年的时候爆发的东芝大电容通病,那台机返修了N次,每次做显卡就好,用几天就不行,后来终于有人发帖说了这个通病才彻底解决,如果按照正常思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修不出来,但我肯定我修不出来。

网友A:
你说的东芝电容这事,我入这行晚,才三年多,有一次我用示波器查出是电容问题,后来我找网上一大堆说这事的,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发了贴子,说明出现这个故障的波形,所以只要有示波器,这个应该不难,在维修中,有时人不愿去仔细检测,分析,我也经常发狂按自己想法乱修,我在这里给你说这句话时,也是在提醒我自己。我也不是说自己很厉害,因为我维修的量很少,也没想去接同行的生意做,自己有多少修多少,但保证每个机子修得不糊涂

网友:
这个是 EDP转换lvds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东芝电容这事,我入这行晚,才三年多,有一次我用示波器查出是电容问题,后来我找网上一大堆说这事的 ...

支持这种负责任的维修精神

网友:
电路都搞不过来啊,头疼,信号得等什么时候

网友:
是lvds问题么

网友:
RTD这种芯片 的故障率很大  在好多设计中都开始采用

网友:
楼主为啥不先查电路啊,

网友B:
确实 但是這种芯片貌似还带程序 搞不好上去不显示 Y485我遇见过 最后买料板拆料解决

网友:
没有断开28脚从10脚飞个线来试试

网友:
挺好的故障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 但是這种芯片貌似还带程序 搞不好上去不显示 Y485我遇见过 最后买料板拆料解决

这种芯片我找了几个,没感觉是带程序的

网友:
感谢大家关注,加分。机器已经修好了,故障确认U5损坏,经过确认,U5这个芯片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2019-01-04):
先是盲干,,,再查问题,,,,维修顺序不对啊,,,没有扩大 问题算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