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现代显示器K2248程序

楼主(2016-11-06):
指示灯一闪一灭,求个程序试试
显示器是开机指示灯闪烁,不显示。电源板电压正常,不跳变,屏供电5V,不插屏线5V正常,插上屏线5V拉低,屏上保险正常,接上可调,电流约0.6左右。问题在驱动板,可是测量驱动板元件未见损坏的。驱动板的什么元件会造成这种现象,帮帮小白吧

补充
988 2525L V1.5ERP6003080041 这是驱动板号,可是没有K2248 配23.6这个屏,不知道用别的牌子的驱动板能不能驱动

网友:
貌似这个程序不多,TB看看呢

网友:
还没碰到这款显示器呢

网友:
现代的杂牌多,你看这个用的是什么板

网友A:
搜了一下  论坛没有这个程序  去某宝看看吧

网友B:
同一机器,不要重复发主题帖,在一个帖子里提问或编辑主楼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一机器,不要重复发主题帖,在一个帖子里提问或编辑主楼就好

今天特忙,弄乱了,谢谢版主,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下  论坛没有这个程序  去某宝看看吧

就是不知道程序不对会不会拉低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特忙,弄乱了,谢谢版主,下次会注意的

没事,已经帮你编辑到一起了,方便大家帮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