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花屏

楼主(2016-11-06):
这种花屏 是哪里的问题啊?  换过驱动板了    亮度调暗的话  很长时间不会花抖动

网友:
也没个图,楼上怎么判断的啊?

网友:
屏的问题放弃吧

网友:
屏用通用板先试一下

网友:
测测屏的升压

网友:
这种问题  用通用板点一下就知道哪个问题了啊

网友:
楼主说换过驱动板了,还是一样,那基本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先测试一下屏的好坏,,。。

网友:
缺色花屏,上册我遇见过和你一样的但我那个大部分是显示绿屏你这个红的,我从插屏线好了,换个屏线或从插看看,不行因该就是屏了

网友:
八成是屏问题

网友:
屏上的逻辑芯片更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屏接口,屏,,,,

网友:
屏  没哈价值了,

网友:
屏线,屏接口,屏

网友:
屏幕问题 ,,具体查屏幕主芯片看看

网友:
量一下屏电路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屏坏了,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