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5AA1MT DA0GD6MB8E0 2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6-11-06):
    开始是不触发,开关没有电压。

在论坛找个bios刷了,可以触发开机了,可是裸机开机2分钟左右也掉电,
刷了好几个还是这样。掉电可以触发。
    大神指导一下原因。

网友(2017-09-05):
我手上有一台一样问题,刷过BIOS 加焊过南格 问题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搞里

网友:
高手呢?我现在手上有两台一模一样的故障。进系和不进系统都是两分钟左右掉电!

网友(2018-04-30):
这个机子太坑了,是一块小板没装导致的。

网友A:
是一块很小的小板导致的,上面只有一个元器件,没装这个就会导致过2分钟掉电。

网友B(2018-10-13):
是什么小板!!!!!!!!!!!!!!!!!!!!!!!!??????????????????????

网友(2018-12-21):
我的有一台和你一样一样的 》 sony 有点差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一块很小的小板导致的,上面只有一个元器件,没装这个就会导致过2分钟掉电。

什么小班?
什么小板??说个名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小班?
什么小板??说个名字啊

这个机子我都没印象了,你找找嘛 有哪个接口没插东西应该就是那个

网友(2020-02-16):
我下载试试先, 试了正常在回帖

网友(2022-10-26):
引用 网友C:
什么小班?
什么小板??说个名字啊

他就说半句,不说了,逗逗你

网友D(2024-06-28):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小板!!!!!!!!!!!!!!!!!!!!!!!!??????????????????????

是con5,今天我也遇到了,插上这个小班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con5,今天我也遇到了,插上这个小班就好了

在菜谱电感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