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进水触发不跑电流求助

楼主(2016-11-06):
联想g580进水触发不跑电流求助,经测量待机正常,+3vs不出来。U39不导通。u39一端有3.3v,另外一端没电压,用镊子强行导通U39待机0.119.应该是有短路,烧+3vs桥温热,,,是不是确定桥坏了。。桥附近ec那些地方是进水了的。但是桥下面没进水。   是不是这样能确定桥坏了??

最新情况,清了BIOS之后居然能跑电流到0.6.。。然后桥发烫,发现+3vs只有1.8v,,,肯定是被桥短路拉低了吧,,,,这次能确定桥坏了吧,,,,,

网友:
取了 。你就知道了

网友:
只有取啦 才知道

网友:
取啦就可以看到是不是进水啦

网友:
有可能桥下面有腐蚀啦

网友:
这种只能取消才知道 要不 你把 桥边上的 O偶电阻去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烧错了

网友:
这样也判断不了?取了之后怎么判断。。。

网友:
南桥拆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