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6-11-06):
一台K42J的本,0772003,要二十秒才开始跑码,换了0772000之后,开机正常了,到USB灯能亮就7秒左右,之 前开机慢的故障解决了,但还是内外不亮机,换了两个都是一样的,卖家说这两芯片能代换,换两个都是这样,想问下大家能不能代换这两芯片

网友:
一开始机器可以亮么

网友:
开机慢BIOS的问题还是多些

网友A:
这个代换 应该要刷下BIOS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换 应该要刷下BIOS的吧

既然是代换,我觉得芯片内部是一样的,只是外面写的数字编号不一样,刷BIOS应该没必要吧,再说我也刷了工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代换,我觉得芯片内部是一样的,只是外面写的数字编号不一样,刷BIOS应该没必要吧,再说我也刷了工 ...

  后来解决 没有

    好像这机要多试几个BIOS……。版本有点儿多

网友:
可以代换的啊

网友:
amd的芯片最好原型号代换 后面几个数不对我也代换过有的可以有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