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 板号W930开机掉电解决

楼主(2016-11-06):
海尔简爱7G 板号W930 故障现象:
亮机10秒钟左右定时掉电,再按开机键还是10秒左右掉电。风扇不转。
拨掉内存开机。时间长点才掉电,但是反复重启。风扇也不转。
裸板,用万用表开机。也一样。风扇接口电压0.7V,也不转。
加CPU滤波电容无果。最后刷南桥4M BIOS好。附上BIOS和主板照片。
希望能帮到大家秒机。过程不重要。
知道现象和结果就有钱收。 简爱7G W930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最好再把图纸也分享下

网友B:
万用表怎么开机啊??求告知

网友:
好多奇怪的问题都是bios

网友:
现在BIOS功能越来越多啦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刷bioss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刷bioss

cwjv -1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好经验,分享下

网友:
用万能表开机是指用表笔短接开机还是有什么高招请教!!!

网友:
看来以后掉电还是需要先刷个

网友:
刷BIOS?那倒简单了

网友:
只刷bios就可以解决问题。。太神奇。。

网友:
蓝天的板子?

网友:
这个是什么故障呀,不错的技术呀

网友:
谢谢分享,能标注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我这有一款一模一样的主板,不跑马,刷了BIOS不管用

网友:
哈哈,,笔记本B也会玩掉电

网友:
裸板,用万用表开机。也一样
这个怎么开 什么原理 求解

网友:
现在bios问题真多 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最好再把图纸也分享下

蜂鸣档 红笔接地,黑笔点开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怎么开机啊??求告知

蜂鸣档 红笔接地,黑笔点开机信号.

网友:
蜂鸣档 红笔接地,黑笔点开机信号.即可触发

网友:
这个品牌的主板第一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