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515电流0.5,不是通病,CPU上的那个电容1.5V正常的。就是不过内存

楼主(2016-11-06):
也加焊过了,有兄弟知道这版还有什么通病么

网友:
刷一下 资料

网友A:
如果内存供电时钟正常基本就是bios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spd3.3v容易烧断 或者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内存供电时钟正常基本就是bios了。。。

刷过了,两块板一样的   有一快亮机的  我对换 也不行

网友:
刷过了啊啊

网友B:
我也试过那个电容腐蚀的   换了也不行  后来加焊CPU好的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那个电容腐蚀的   换了也不行  后来加焊CPU好的  你可以试一下

我加焊过了的

网友:
CPU上面的RTC电容漏电,。

网友:
我今天刚加焊坏一个,加焊后,就是0.5的电流了,电流不跳,没有跑码,U挂了。

网友:
这个板子我一般加焊,,,ok。。。你内存不过检测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拆开cpu扇热武器,仔细观察cpu上面的电容,相信你会有结果的!!!!!

网友:
我修好的几块全部都是CPU上面的电容漏电,拆了就好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这个好像挑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