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IH61MI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11-06):
联想  品牌主板  版号 CIH61M v1.0
故障   :无复位

  测各个 供电 内存 桥 总线 CPU  电压 都出来了

于是测U41cpu 供电芯片的信号脚 VR_RDY  正常

但是测量到 进南桥的 VR_READY 电压却0V

找到 转换管MN29  MN28

MN29的G级有2.5V的电压   MN28的G级却还是5V
由此可知 MN29没有拉低 MN29损坏

更换解决问题

网友:
台式机主板有图纸比较好修,找到问题能快速解决。

网友:
小贴片损坏都比较难查的,你真是高手。

网友:
有图纸有位置号就是好

网友:
台板有图纸 确实修起来比较顺手

网友:
在杂牌板中这样的小管子坏的还不少,我一般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都是上电测试,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转换管坏了,学习了

网友:
你真是高手。

网友:
这个PG不正常应该是复位不正常吧。

网友:
台式机主板有图纸比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