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B460 B470这样的机器小龟壳糊了 但是测量没怀的还能不能用

楼主(2016-11-06):
经常修的大神求告知

网友:
一般换一窜,不想返修或故障扩大别捡便宜偷懒

网友:
这个机器本身就容易坏这里。建议换了吧 整套换。。。。

我手里还有一个机器  一天自动重启2 3次,也懒得换了。。。

网友A:
不能用,测量正常不代表稳定性,再用就糊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测量正常不代表稳定性,再用就糊板子了

一套全换了 一共15个件  成本就30多块钱

网友B:
直接换,别多想,可以掉小黑MOS管,散热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别多想,可以掉小黑MOS管,散热好,

全换了 用了一会关机以后 再通电又短了  我要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