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报错6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06):
DFU也试了就是不行

网友:
客户说是升级中间强行关机成这样的

网友:
硬盘修复下  今天又俩人来找我整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刷机刷不过   主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感觉苹果好脆弱的样子

网友:
硬盘故障或者是码片资料丢失导致的

网友:
代码查询  参考维修

网友:
参考参考吧

网友:
爱思试试看,反复试,看有没有契机

网友:
有参考的软件    可以下载一个  看一看

网友:
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应该是主板问题,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换硬盘必杀

网友:
楼主修好没,哪儿的问题

网友:
码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修好了没  修好了把过程详细的写出来

网友:
刷低一点的版本试试 我用爱思试过 成功

网友:
应该是最新版固件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