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LT-M LE自动上电,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11-06):
       同行拿来的一块M4A78LT-M LE自动上电,且不跑码。到手后看见IO被换过了,其实地方没有动,上电测开关针,PWRBTN和RESET脚电压全拉低,手摸IO很烫。先不管那么多,先把IO摘了,上电后不再自动上电了。IT8712F-S的IO,找个搞上去,通电不会自动上电,触发开关开始跑码了,直接亮机,运气不错,上图

网友A:
自动上电的可能性挺多的  楼主直接换IO好了  看来经验 老丰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的可能性挺多的  楼主直接换IO好了  看来经验 老丰富了

呵呵,版主就会逗我,还要向你多多学习呀!

网友B:
华硕自动上电    一半是822排阻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自动上电    一半是822排阻问题!

差不多吧,这次排阻没有问题,是IO问题   IO巨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吧,这次排阻没有问题,是IO问题   IO巨烫

这种问题   捡钱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捡钱一样

呵呵   这个钱捡得没什么意思啊  同行费用低

网友D:
同行换的IO有问题?
看来以后不能总用拆机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行换的IO有问题?
看来以后不能总用拆机货啊。

是的   但是成本在那里呀,拆机的有些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捡钱一样

捡个毛钱啊,,一个IO几块钱啊,,,,一般坏IO的,料板没有的一脚踢进垃圾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自动上电    一半是822排阻问题!

见过很多是822排阻引起的

网友E:
一般坏IO的,料板没有的一脚踢进垃圾筒,,

网友F:
诂计上家只是加焊了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诂计上家只是加焊了一下吧

没有  上家跟我说是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坏IO的,料板没有的一脚踢进垃圾筒,,

哈哈  是的,要是买就没那个必要了

网友G:
秒杀一切困难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秒杀一切困难的故障

呵呵  哪有你说的那么牛逼啊

网友:
楼主这是给秒了

网友:
有的自动上电是IO有的是排阻

网友:
看来经验 老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