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8Z77 V DELUXE 网卡故障

楼主(2016-11-06):
主板是华硕P8Z77 V DELUXE .Intel82579v网卡为什么每次开机都无法启用。需要在设备管理器里先禁用再启用,网卡才能正常工作。
请问各位大大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bios里面有设置吗?你看bios吧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A:
刷个BOIS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个BOIS试试呢?

先把系统换一下,然后把bios设置一下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系统换一下,然后把bios设置一下试试吧

没有相关的设置。win7,win10已经换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相关的设置。win7,win10已经换过了

那就先把bios刷一下吧,不行就换网卡芯片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先把bios刷一下吧,不行就换网卡芯片吧

官网最新的BIOS已经刷过,也没什么用。论坛上有一个bin格式的没敢尝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官网最新的BIOS已经刷过,也没什么用。论坛上有一个bin格式的没敢尝试

查一下网卡工作条件.不行就换网卡芯片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网卡工作条件.不行就换网卡芯片吧

大神这个怎么查网卡工作条件?
每次开机进系统都无法找到网卡驱动,设备管理器黄色感叹号!(该设备无法启动,错误代码10)必须在设备管理器里先禁用再启用,网卡才能正常工作,或者重新启动一次才能正常加载驱动使用。
只要不关机,该网卡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这个怎么查网卡工作条件?
每次开机进系统都无法找到网卡驱动,设备管理器黄色感叹号!(该设备无法 ...

那应该网卡的工作条件是正常的,因为他还可以正常工作,系统你换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网卡的工作条件是正常的,因为他还可以正常工作,系统你换过吗?

目前是win7官方镜像、换过win10也不行。一样德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目前是win7官方镜像、换过win10也不行。一样德行

那就只有换网卡芯片试试啦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有换网卡芯片试试啦

有些说是ME的问题。不知道咋弄。一般的电脑城可以换网卡芯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说是ME的问题。不知道咋弄。一般的电脑城可以换网卡芯片不

原来你不是高维修的啊,那还是找专业维修主板的看看吧

网友D:
进WIN2003 PE试下,加载网络驱动后测试下还是出现同样问题不,是的话,那应该是板载网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进WIN2003 PE试下,加载网络驱动后测试下还是出现同样问题不,是的话,那应该是板载网卡问题

必须是win2003的P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是win2003的PE?

不一定,现在的win8pe也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