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问题:BIOS时间和系统时间不一致

楼主(2016-11-06):
一台东芝L600笔记本,bios时间和系统时间不一致。具体情况是:BIOS时间设置成2016年11月6号12点,退出进bios还是这个时间,但是进系统后时间就变为2012年7月26号 10点多,重新启动一下系统就变成2009年某个时刻。。。。。bios时间也变了和系统一样。
当把系统时间设置成2016年11月6号12点,重新启动后,系统时间又变为2009年某个时刻
大家遇到过没,我也无语了

网友:
把南桥的晶振换一个试试

网友:
跟我上次修了台华硕的很像,没有搞定就这样给客户了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    如果晶振没问题就只能干桥了   划不来

网友:
百度下个 软件自动更新 系统时间的, 开机就会自动调整时间了,为这个故障换桥 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
确实奇葩的问题

网友:
查rtc电路,换系统

网友:
直接用软件校对了,开机联网自动校对

网友:
重做系统看下

网友:
时间校对软件最保险

网友:
这样弄就没意思了  搞个软件  直接对时间好了   就是不知道BIOS开机会不会报错

网友:
百度下个 软件自动更新 系统时间的, 开机就会自动调整时间了,为这个故障换桥 就没必要了吧
这方法挺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