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帮忙,显示器电源板无输出

楼主(2016-11-06):
本人修一台19寸Haier显示器,型号是:900W
   今天客户送来修,我看到是不开机无灯亮,然后把壳拆了,通电测量发现大电容有2百多V的电压,但是电源板无电压输出,然后我把电断了,把板拆了,测量输出和高压板电路,没有短路,然后对地测量主芯片发现有几个脚无重大,把他换了,不行:我在把光耦和431换了,也不行,但是没有测到有什么元件损坏,还是没有输出,在这里问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吗,谢谢了。。

网友:
大电容  2百多V  具体多少  要达到300V

网友:
291V,大神有办法吗

网友:
大神们,有办法吗?

网友A:
是不是说12v和5v都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12v和5v都木有?

是的,是的,都没有呢!先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额。。。现在显示器电源板都比较便宜,建议你根据版号先查一下板子价格,看还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B:
感觉没启振呢,你试试量下芯片周围的电阻和二极管有没有不正常的,如果是贴片电阻的话,最好全部加焊一遍(贴片电阻焊点就算看着漂亮,也别管它,加焊一遍再说)

网友:
查一下二极管和开关管是否有短路 击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额。。。现在显示器电源板都比较便宜,建议你根据版号先查一下板子价格,看还有没有维修价值

好吧,这几天连续3次都遇到了,每次都换有点,太那个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额。。。现在显示器电源板都比较便宜,建议你根据版号先查一下板子价格,看还有没有维修价值

我先试试看吧,谢谢你的建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吧,这几天连续3次都遇到了,每次都换有点,太那个了吧。。。。。。。。。。。

不用客气,我个人是这样操作的,因为有的故障修起来是很费时间,关键现在修显示器也没多大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先试试看吧,谢谢你的建议了

不用这么客气,如果不是很急,就慢慢研究吧,当探讨技术了,大家共同学习一下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启振呢,你试试量下芯片周围的电阻和二极管有没有不正常的,如果是贴片电阻的话,最好全部加焊一遍( ...

试过了,不行啊,还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不行啊,还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板子用的何型号I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板子用的何型号IC?

LD7575PS的主芯片,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D7575PS的主芯片,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重点查一下红圈位置的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重点查一下红圈位置的元件....

谢谢,我去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去试试了

静候你的佳音......

网友E:
IC的供电脚,电压是多少,,开关管坏没坏,,

网友F:
我觉得你还是得查芯片工作条件是否足

网友G:
一般检查保险  开关管  整流桥  大电容   测试300V  12V  5V    换了这几样还解决不了,我就直接换板了,芯片修起太折腾人了

网友H:
测一下,5V,12V的那两个大 整流二极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E:
IC的供电脚,电压是多少,,开关管坏没坏,,

我测过了,一切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还是得查芯片工作条件是否足

正常的,供电输出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一下,5V,12V的那两个大 整流二极管有没有击穿。

嗯,那个我量到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检查保险  开关管  整流桥  大电容   测试300V  12V  5V    换了这几样还解决不了,我就直接换板了,芯 ...

连续三次都遇到了,每次都换,咳咳咳,太那个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供电输出都可以

既然正常,那就一步步往下查,供电输出都正常,那就看管子正常驱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检查保险  开关管  整流桥  大电容   测试300V  12V  5V    换了这几样还解决不了,我就直接换板了,芯 ...

谢谢你的建议,我在努力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既然正常,那就一步步往下查,供电输出都正常,那就看管子正常驱动没有,

测过了,元件查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测过了,元件查不出什么问题

你说的不可能的,既然元件都没有问题,场管正常,芯片正常,怎么会没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不可能的,既然元件都没有问题,场管正常,芯片正常,怎么会没有电压?

我就是来问这个问题的,看看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来问这个问题的,看看大家有什么建议

你仔细两下主芯片旁边的那些电阻,看看有什么值偏低或者偏大的,拆出来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仔细两下主芯片旁边的那些电阻,看看有什么值偏低或者偏大的,拆出来量下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仔细两下主芯片旁边的那些电阻,看看有什么值偏低或者偏大的,拆出来量下

有图纸吗,给我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吗,给我下

没有,你仔细量,很有可能的

网友:
300V,还有芯片供电电压也测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你仔细量,很有可能的

谢谢了,我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我个人是这样操作的,因为有的故障修起来是很费时间,关键现在修显示器也没多大利润

电源板能修就尽量修好,
我修有的电源板换了好多元件才终于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检查保险  开关管  整流桥  大电容   测试300V  12V  5V    换了这几样还解决不了,我就直接换板了,芯 ...

那还要查电源芯片有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LD7575PS    各脚位电压多少,主要看6脚启动电压。

一般不启动先测主芯片6脚启动电压多少,低于14V就换启动电容或者芯片。

网友:
改电源模块看看!!

网友:
“大电容有2百多V的电压”不对啊

网友:
200多V的话有点低。可以看下是否整流正常

网友:
换个IC...那个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LD7575PS的供电脚有14V没?把供电脚的小滤波电容50V47VF换掉试下,

网友:
电源板通电就会有12V 5V,连这两个电压没有,如果前段没有问题,一般就是管理芯片坏,这种情况,拔了220V后,大电容两段电压要过两三分钟再没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去试试了

坏的最多的,还是这个7575。重点还是检查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