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VD 奇葩问题。。

楼主(2016-11-06):
机器:华硕型号:K55VD
板号:k55vd rev:3.1
故障:不显,触发开机 电流0.3
拆机测了 发现无CPU 供电,再测其他电感  PL8004 和PL8700 无电压 如图

PL8004是CPU 集显电压, CPU 电压都没有 肯定没有集显电压,PL8700是 1.05V电压,这电压没出来 肯定不会有CPU 供电,测试这电感对地阻止,0欧, 感觉完全对地短路, 虽然这是CPU 插在上面量的,但是应该也不会这么低至少有电阻止,取下CPU 阻止正常,再装上CPU 就0欧,怀疑CPU 坏了,这CPU 是I5 三代的,
但这板子 支持三代和二代的CPU   上了一个二代的CPU 上去 。 电流1A多了,但是接屏也没显示,看样子主板还有问题 。蛋疼了,I5的CPU 挂了,淘宝一查 三代的I5 300多啊,先给客户报价吧,万一客户不修 什么都白忙的, 后来客户同意修。  就先上个2代的CPU 修主板吧, 开机 电流到1A多。 电流有跳动几下 看电流是跑码了, 然后再继续测各电感的电压, 除了PL8004 没电压,其他都正常,PL8004 是CPU 集显的电压,大家都知道 这电压是要CPU 跑码 读取内存以后才会出来的,先三板斧把,刷BIOS , 刷了故障依旧,  南桥是SLJ8E ,这桥修过很多虚焊导致不出集显电压的,上BGA 加焊,  焊完以后  还是一样不出电压,我的乖乖。 看样子还不好修哦, 想起如果显卡有问题 也会导致 不出集显电压的,  然后就去测了下显卡电压,都正常,然后测显卡到CPU 的耦合电容 发现有个电容阻止偏大 还有个电容直接就是无阻止,
好吧 找到问题了。 应该是显卡挂了,显卡n13m-ge1-s-a1 ,手上没有这个显卡 只有N12M-GS2-S-A1 目测电容位置什么都是一样的, 然后问了下淘宝卖芯片的  说可以通用。所以这里分享个经验(N12M-GS2-S-A1 和 N13M-GE1-S-A1通用)  一阵忙 换上去了。 通电,故障一样,还是CPU 集显电压没出来 。  尼玛 心都凉了半截,  CPU 挂了   显卡挂了   还有问题, 然后静下来心来想想  会不会刚才的BIOS 没刷对。 然后再论坛上各种下BIOS 这里不得不说下 论坛里的BIOS  真是个 巨坑啊,板号一样的  写着确定OK 的BIOS  刷进去 要么不通电 要么不跑码。 无语了。。那么多下载打水漂了。 本来就没多少分,被这么一坑 心痛啊,然后没办法 在淘宝上买了个BIOS
刷上去。  裸板点  集显电压出来的,   开心啊。 终于出来了,然后接屏  +++++ 擦 不显示,  疯了  这破板子要把人整崩溃吗?   再去测量 CPU 集显电压,妈的 怎么又没有了。咋回事。 以为是不是内存没插好。 换内存 一样。 无语啊  真心无语。。    没办法 查查CPU 供电的工作条件。  这板子有没图纸 只有点位。供电芯片是RT8885A  没有任何资料 再论坛里找到个截图
然后各自测量 没发现问题。供电  开启都正常。 心想为什么刚才开始电压出来了一次  再开机就没了。然后不死心 又刷了一下BIOS  装上去 集显电压又出来了。关机 拔电 再插电 触发。 集显电压又没了。  这下发现规律了。 只要是刚刷的BIOS 装上去 第一次 会出集显电压。 就会显示。 再关机 就不显了。  奇葩   这是什么鸟问题。 第一次碰到。 然后各自怀疑。 怀疑BIOS 芯片本身不良? 换了几个芯片 一样。   怀疑CPU 不行。  换CPU   故障一样 。     怀疑南桥?  可是南桥以后加焊过了啊。     最后各种查 都没发现问题。   还是一样的  刚刷的BIOS 放上去第一能亮 第二次就不亮了 就不出CPU 集显电压了。 没办法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换南桥。刚好手上有SLJ8E 的南桥。  拆南桥的时候 听到主板 啪的一下。  主板背面鼓泡了。无语。第一次加焊都没问题  这次换桥就鼓泡了。  有个电容 和 电感飞了。 还好鼓的不是很严重。  把桥换上以后 把电感  电容补上。 开机。 CPU集显电压出来了 。 再反复测试  稳定了。  尼玛。原来不关CPU 坏。  显卡坏。   南桥也是坏的 。 而且还坏的半死不活。  坑爹啊 。。    接屏。 我勒个去 。  还不显 。  集显电压都出来了。 想想刚才南桥鼓泡的地方

经测量 发现好像因为板层鼓泡  中间断线了, 电压没过去。

飞线。   接屏    亮机

维修终于修复。    坑爹的机器。。。。    等下再上传BIOS     难道有时间发帖 。   请给点下载分   谢谢各位兄弟了

网友:
附上BIOS 和点位  BIOS 确定OK 的  放心下 。。

K55VD 3.1,60-N8DMB1800-B03.rar

网友:
我看的都蛋疼  楼主 好技术  好耐心  是我的话 早不修了

网友A:
高手啊!*脏话* 没想到这本本这么多问题,我也是用的这款K55VD笔记本,还好没坏。

网友:
网速卡 一直都传不上   这是BIOS

K55VDAS.305 板号 k55vd REV 3.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脏话* 没想到这本本这么多问题,我也是用的这款K55VD笔记本,还好没坏。

评论里加点分撒  兄弟
加分不要自己分的

网友:
这个机修的天芳地老了。

网友:
没人加分啊

网友B:
报价多少?换这么多感觉不赚钱了!!!

网友:
楼主的耐心,令吾等晚辈佩服啊!!!!

网友:
这机器要是我早扔垃圾桶了,鸟机器是不是被电击了!打雷劈了,这么多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价多少?换这么多感觉不赚钱了!!!

是不赚钱    包括换I3二代 CPU  400 元 。

网友:
写这么多 很厉害    加分  楼主加油

网友:
这机子修的不但好辛苦而且提心吊胆....

网友:
楼主也是人才啊,这都能修出来

网友:
故障点真多
N12M-GS2-S-A1 和 N13M-GE1-S-A1   可以互换  加分了

网友:
这板之所以鼓,完全是你自己的手法有问题

网友:
不容易啊,楼主。

网友:
这个板子不容易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