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35G开机不亮屏

楼主(2016-11-06):
宏碁4535G开机不亮屏,看了下论坛提到BIOS比较多就刷了一个还是不亮,大小写可以开关说明开机了。但是外界内屏都不显示,独显风枪吹了下还是不可以,版号KBLGO-LA-4921p,R1.0,。做个记录吹北桥亮机,遇到的小伙伴就直接秒杀吧,有个疑问为什么要吹北桥不是吹显卡吗?显卡管理显示的啊?北桥就带集显?AMD北桥都带集显吗?集显不正常导致不亮机?

网友A:
先做下北桥试试

网友:
吹nb亮机做个记录,型号是U3:218-067402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做下北桥试试

嗯AMD都是北桥来管理显卡的的吗?不是有独显?干嘛吹北桥,

网友:
开图看了下

网友:
都是到北桥的,所以吹了有用。。。   吹了有用是好的,有的吹了都不行 非得干一把才老实。

网友B:
AMD的北桥就是爱虚。、、、

网友:
弱弱的问下这是LCD的啊?我看了下北桥的的集显是到了独显里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北桥就是爱虚。、、、

你查图知道是AMD?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