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1.33通电不显

楼主(2016-11-06):
Y470 1.33通电不显,碰到有时又能显,时显时不显,剧BIOS, 焊显卡都没用, 注这个机器有过屏线边上电容大短的通病,没法子了,不知道如何下手,
测量全部电压 ,还有CPU都有供电
cpu
显卡
通病

网友:
右边帖纸下面有个1.5V转换的,你看下有无不良。

网友:
看下PQ701边上的电容

网友:
热下桥 会有惊喜啊

网友:
修到过没有屏供电也不显示的,外接也不接,并不是灰屏,测量一下Q68附近的电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