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求助 我没修过显示器 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故障 谢谢!

楼主(2016-11-06):
冠捷21.5的   他有专门的12V 适配器供电,拆开里面就一张驱动板,  情况是用着用着 显示不良了,截图给大家看看,,帮我看看 这是驱动板坏了  还是屏坏了,, 因为电源 我用的可调试过了  排除电源问题   在线等,感激不尽哈   哥哥些!

网友:
都有可能,用通用板点下屏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自己拿万能板测试一下

网友:
拖影严重,屏问题多

网友:
屏上的板的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 屏幕不稳定

网友A:
屏的可能打 具体最好单测试下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可能打 具体最好单测试下屏试试

电源板仔细看下

网友:
检查下屏的升压电路

网友:
不好确定,点屏板排除一下吧.

网友:
看着应当是屏的问题

网友:
找个驱动板代替看看,还有屏线换过试没有,如果屏线试过感觉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换屏,无犹豫

网友B:
用屏代换下 要不就收下 卖个显示器自己慢慢琢磨 修也赚不太多钱

网友:
屏幕可能性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屏代换下 要不就收下 卖个显示器自己慢慢琢磨 修也赚不太多钱

这是我自已用的

网友:
屏线坏也有可能

网友:
看这花的,像屏坏呢,但要最终确定问题就要拿驱动板和屏线代换试一下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花,基本上屏坏了。

网友:
这个是屏问题。

网友:
花屏,换屏吧!

网友:
这个问题屏坏的几率高

网友:
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按照我的经验就是屏坏了,。但是你可以用通用板点下

网友:
屏坏了,得压屏,我这好几个这样的了

网友C:
亲,修好了没有?如果搞维修的,应该先用通用板测试一下,再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修好了没有?如果搞维修的,应该先用通用板测试一下,再说哦

我没有通用板来点 哥哥

网友:
感觉是屏或屏线出问题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啊楼主,不行通用版点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