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 MS-7529 无内存供电,UP6103S8.

楼主(2016-11-06):
V星G31M3 V2 MS-7529 无内存供电,UP6103S8.
大家帮忙看看怎么修,无思路了。

网友A:
查up6103 的7脚  有电压直接换up6103

网友:
查5脚供电,再查7脚参考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up6103 的7脚  有电压直接换up6103

我己经换了一个RT8105 和 一个FP6321A ,结果也是一样。

网友:
打下G极对地咯,,,量下芯片BOOT  VCC    FB   工作条件咯,,,都有就干芯片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己经换了一个RT8105 和 一个FP6321A ,结果也是一样。

内存主供电就一个芯片,,,要换两个,,,醉了

网友C:
量下芯片BOOT  VCC    FB   工作条件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下芯片BOOT  VCC    FB   工作条件咯

BOOT 有12V ,VCC有12V , FB有1.2V. LGATE不出电压 下MOS管G极没有电压,上MOS管G极12V偏高。

网友:
上下管是没有问题的,己经量过。搞到头都大了,还是查不出来,准备放弃又舍不得。

网友:
我记得我修过,好像就是换芯片好的。UP6103S8拆机的不一定好这个芯片最容易坏,换全新的试试。

网友D:
修到很多V星板无内存供电,几乎所有的都是换八角芯片好的。而且修到之中UP6103S8坏的最多,最好原值代换

网友:
上管全导通应是超压保护了,查滤波,起动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修到很多V星板无内存供电,几乎所有的都是换八角芯片好的。而且修到之中UP6103S8坏的最多,最好原值代换

我手头上没有这个UP6103S8芯片,我用了RT8105代换过,也用过FP6321A代换过,都无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上没有这个UP6103S8芯片,我用了RT8105代换过,也用过FP6321A代换过,都无结果。

去淘宝买一点来,这个芯片修V星板很常用,而且拆机的基本没几个好的,上次有一个料板芯片是好的然后拆下来换到修的上面就坏了。我以前也是代换,换了好多也不行,然后也是被迫淘宝买新的

网友:
G31TM-P21/ms-7529那块板通病就是UP6103S8.二十来块板15快没内存供电,全是换UP6103S8好的。

网友:
最好原值代换试试,代换多了反而会搞出其他毛病,代换不行那再一点一点查线路。查开启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淘宝买一点来,这个芯片修V星板很常用,而且拆机的基本没几个好的,上次有一个料板芯片是好的然后拆下 ...

到淘宝上买点吧,呵呵。真难搞。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主板图纸吧。按照主板图纸来修应该要好很多吧

网友:
这个我有经验,拆掉6103再测各脚电压,7脚明显不正常,看看芯片的问题之前的电路问题

网友:
查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脚和5脚供电12v。6脚0.8v。7脚1v以上。还没电压换芯片和上下场馆

7脚4V 会不会偏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