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深圳山特2KVA UPS电源

楼主(2016-11-06):
一台深圳山特产的2KVA UPS看样子应该是山寨货,听客户说是炸机了。

拆机一看NTC炸了,量了一下4个升压管都是好的IGBT也是好的。

后面在量了一下IGBT也是好PFC部分也没有损坏,初步判断应该就那个NTC炸了,于是就订了几个NTC改天到了在换上试一下。(未完待续~~~~~~~)

网友A:
没说完,换上以后怎么样,估计不只是这里坏了,其它还会有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完,换上以后怎么样,估计不只是这里坏了,其它还会有坏的地方

就是没有修完,到时候换了NTC在说吧

网友B:
期待下文   可以回帖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下文   可以回帖补充

Ntc已经定了,改天换上试一下机希望不要炸机。

网友:
它后面有短路,,,,

网友C:
烧坏的NTC暂不装也可修机试验吧!

网友D:
可以用灯泡大法代换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坏的NTC暂不装也可修机试验吧!

模式没法切换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灯泡大法代换测试吧

你这还是修台式机电源的思路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还是修台式机电源的思路

看样子 很难修啊

网友F:
怎么人说一半,换上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人说一半,换上结果怎么样了

这不东西还没到嘛,明天到了就给他换上试一下。

网友:
UPS电源 在现今市场上占据大量分量,未来会接触到更多的UPS类型。奋斗吧

网友:
更新~~~~~~~~~~~~~~~~~~~~~~~~~

昨天NTC就到了中途来个客户耽误就没弄,今天有空了马上就给他焊上试机
首先单电池供电逆变输出电压正常。

然后就是市电模式,怀着忐忑的心情上电  没炸机   没冒烟    无警告

充电器已经工作输出电压79V此处忘了拍照。

开机逆变 输出电压正常 无报警 无炸机,然后模式切换正常此机基本维修结束然后就是拷机。

PS:小弟也是刚开始弄,如有不对之处还不吝惜指教~~~~~~~~~

网友G:
看样子 很难修啊 要是我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 很难修啊 要是我搞不定

单从故障来说没什么难的~~~~

网友:
楼主用这么好的表,绝对高手。

网友:
UPs好修吗,,

网友:
不怎么好修

网友:
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坏了

网友:
烧成这样了

网友:
高手呀 学习了。

网友H:
高压这玩意不敢恭维,还是老老实实修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压这玩意不敢恭维,还是老老实实修板子

修主板至少安全!

网友:
再仔细看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