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A1916W型号是VS12085白屏问题

楼主(2016-11-06):
刚接到这个显示器说是黑屏,抖动花屏,后来就成白屏了,我用万能的驱动板点了一下显示正常,证明屏没问题,后来用万用表测量这个驱动板的屏供电5V也有,换了新的屏线还是一样白屏,是哪里问题呢?
黑屏

网友:
那就剩下那几对LVDS信号了,。。。

网友:
直接搞个万能免驱板 接几条线上去就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這个简单

网友:
下载个程序刷上试试

网友:
驱动板坏了,换个通用板.

网友:
大芯片坏了

网友:
先写个程序看看。、、

网友:
是我直接换个驱动板,花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