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换键盘引起的灾难 别错过

楼主(2016-11-06):
版号:X450CC 2.1
在工作中遇到3次都是一样的问题,出现几个问题(公共点短路为MOS管坏,1.8V短路,PCH短路坏,声卡芯片坏,其它阻值低正常开机)
2016年11月6日,当天遇到2台此机换键盘问题,分别是两个人,都是我同事
维修:一 .   公供点短路(为3V上管击穿引起,换掉公共点正常)
          二 .  3V电感短路(南桥坏   声卡芯片坏)
          三.   1.8V短路(供电芯片坏)
          四.   最关键(修好后把键盘上锡铂纸撕掉,贴美工胶)
以上问题都是键盘上的锡铂纸引起,上次同事换键盘出现此问题没搞定,最后赔板,这板好贵呀,这次2个故障一样。

我的她,她的他 + 2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锡箔纸惹的祸 是要多注意

网友A:
换键盘是由于你没有压键盘到位,毕竟这个是一个点一个点焊的,建议是连c壳一起换,非常保险,换不好键盘,易烧cpu

网友:
谢谢分享啊!换的键盘板坏了,是真倒霉了。不求赚钱只求少赔点

网友:
没有换坏过   不过以后还是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键盘是由于你没有压键盘到位,毕竟这个是一个点一个点焊的,建议是连c壳一起换,非常保险,换不好键盘, ...

同事换键盘没问题的,就是那锡铂纸撕开变形,在贴上去引起的,后来直接撕掉锡铂纸装机OK。

网友:
学习了  亲 ,以后我了要注意了

网友:
导电布锡铂纸最好撕下扔了,很容易造成装配中好多不良故障

网友:
奇怪..原来铝箔纸怎么不会呢。

网友:
我也这样过....好心痛

网友:
这是付出代价得出的经验啊,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不只是键盘,很多地方原来贴锡纸的地方因为某种原因,揭下来再粘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下,平整度达不到了,起来的角容易引起这处人为故障

网友:
又看到你给同事擦屁股

网友:
楼主,高手啊!图文并茂,谢谢!

网友:
也碰到同行自己换键盘导致这种故障的。。。是的,排线那一定要做好绝缘,不然你就杯具了!

网友:
都是锡箔纸惹的祸

网友:
值得注意看

网友:
受教了 要是我得赔偿板子了 肯定修补好了

网友:
这是个好经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