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板号:11326-1触发掉电

楼主(2016-11-06):
联想G480 板号:11326-1触发掉电,是流到0.1左右掉电,测量发现pm_slp_s4#只出来0.2左右,断开r1914,PM_SLP_S4#出来的电压也是一样的,PCH换了两个,还是一样,原机PCH也是这个问,因为PM_SLP_S4#有电压出来,按理说PCH的待机工作条件应该正常,,测量,PCH的工作条件,1,rtcrst#和SRTCRST#都是3.3V正常,2,INTRUDER#为3.3V   3,INTVRMEN为3.3V   4,VCCRTC 3.3V    5 按开关的时候PCH的DPWROK也可以由RSMRST提供的3.3V  6,DSWODVREN为3.3V  都正常,PM_PWRBTN#按开关也可以由低抬高到3.3,不知道从何如手,在线等求指点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 还有测量一下25MHZ晶体振荡器 是否震荡